OTA的最大EVM超标

楼主(2023-02-07):
各位大佬:有谁遇到过测OTA的WCDMA最大EVM超标问题,传导是没问题的都是2-3左右的数值,测试OTA的就超标到了35左右。中兴微平台的。求解!急急急!

网友:
是不是天线阻抗不匹配?自己拉一根导线做外置天线,看看是否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之前试过拉一根线做天线,效果更差。内部干扰之类的全部做了措施。效果好一点,但是还是有些不过的。

网友:
近距离测试时,EVM存在差异但都在标准内,对数据包解析无太大影响。若EVM超标,或远距离测试则需要考虑EVM指标

网友:
Peak EVM,协议上没有要求。

网友:
你用铜管   焊在天线弹片处  去量EVM
就知道是否天线匹配   影响PA看出去Load pull
以至于EVM变差
你量传导时   是不会包含天线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