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协调器通过点播方式控制多个终端的问题

楼主(2023-02-07):
    想做个zigbee网络,准备用点播方式控制多个终端,知道用短地址方式控制,但不知道具体该如何操作,有过此项目经验的大虾们帮帮忙,我该如何修改协议栈,谢谢

网友:
    1、用zigbee的话必须有协调器C或路由器R。BasicRF不一样
    2、可以控制器用C或用终端E和C通讯来下达控制指令。
    3、短地址在每个数据包里都会有,你可以在C的路由表里找到或自己建表
    4、点播和广播只是地址不同,结合使用效果更好

网友:
    要是用zigbee的话必须有协调器C或路由器R。BasicRF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