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table中筛选特定行

楼主(2023-02-07):
    导入Excel文件成了一个467x176的table,第一行是字符串,其余行为数字数据。
    现在需要筛选出第19列中数字不为3的行并删除,应该怎么做?请各位大牛赐教

网友:
    T=readtable('文件名.xlsx');
for i =height(T):-1:2
    data=table2array(T(:,19));
    if data(i)~=3
    T(i,:  )=[];
end
end
writetable(T,'文件名.xlsx','Sheet',2) %%新建了一张工作表保存处理后的数据

楼主:
    多谢,但是用的时候显示cell类型不支持~=运算符

楼主:
    重新试了一下,发现是如果我用本来存在的变量取代for循环里边的T,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可能是我用来测试的数据集不包含第一行字符串,我的代码在我建立的随机矩阵上跑是没有问题的。你的数据table2array可能转成了cell,试试处理一下第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