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相同的小PCB拼两个或四个,但是pads里面又只能有一个板框,复制第一个PCB后,板...

楼主(2023-02-07):
把相同的小PCB拼两个或四个,但是pads里面又只能有一个板框,复制第一个PCB后,板框就变成了2D线了。

网友:
使用AUTO CAD绘制出拼版图即可,无需导入。

网友:
可以在CAM里面拼板。

网友:
CAM可以拼板,很好使。

网友A:
这个一般用CAD做出拼版图,发给板厂来拼吧,你在PADS里面拼岂不是走线要重新再走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用CAD做出拼版图,发给板厂来拼吧,你在PADS里面拼岂不是走线要重新再走一遍?

REUSE倒是不用重新走线,就是位号网络名重命名,板框有点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