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b板要过波峰焊?

楼主(2023-02-07):
为什么pcb板要过波峰焊?

网友:
PCB过波峰焊是为了使PCB上插件的电子元器件与PCB焊盘用锡来焊接在一起。

网友:
波峰焊是用来对线路板进行自动焊锡的。

网友:
波峰焊是让插件板的焊接面直接与高温液态锡接触达到焊接目的,其高温液态锡保持一个斜面,并由特殊装置使液态锡形成一道道类似波浪的现象,所以叫"波峰焊"。

网友:
    都是贴片的话可以只过回流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