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好用的升压功能的稳压芯片?

楼主(2023-02-07):
手头有一款电池灯,要求用3.7V  900mAh的锂电池供电,LED灯具系统供电电压为3.3V,现在用的稳压芯片是HT7533,测试发现个问题,LED灯的电流远远达不到要求,而且当锂电池的电压降到2.6V的时候,HT7533就木有输出了,电池的使用效率太低,大家看下能不能帮忙介绍几款稳压芯片,输出电压范围在1.5V~5V的,输出电压为3.3V,电流为600mA左右。

网友:
这种LED驱动芯的很多的!你在网上找一下会很多选择的啊。

网友:
输入电压为1.5~5V的,输出电压是3.3V 这个不是横跨降压和升压?

网友:
当3.7V锂电池的电压降到2.6V的时候,应该是算没有电量。根本是锂电池不能提供稳定的电源,即使经过升压功能的芯片也很难达到再撑一段时间。

网友:
用的不够久是不是锂电池要寿终正寝了,换升压芯片,最多也只能多坚持一会儿。电池蓄电能力是不是才是根本呢。

网友:
照理说锂电池用到2.6V也该充电了。可选用升压芯片,设计成sepic电路。

网友:
建议楼主试试MC34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