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整改问题-SPI驱动线速率高导致辐射很高

楼主(2023-02-07):
    如题,EMC扫频后发现在240M 400M 560M有三个很高的鼓包点
    恰巧定位在SPI屏幕驱动这个位置,而屏驱的时钟频率也刚好是240M
    目前搜索到的方法有:
①包地处理(在时钟线和数据线两边铺地铜打过孔,不知道是否有效)
②贴吸波材料
    ③RC滤波(害怕影响屏幕动画的显示效果)
    ④使用展频芯片(没有空间,直接pass了)

辐射端应该是从单片机驱动IO口那边发射出的,但我决定在屏幕上图上黑色的隔离层,不知道是否也会有帮助
同时对鼓包点附近的辐射感到不解?这算是三个尖端辐射带来的副产物嘛。

网友A:
    关闭显示屏测下数据看下有改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显示屏测下数据看下有改善没有!

有的,单片机进低功耗后这个波段就几乎平稳没有了

网友:
    在时钟线上串200欧电阻再在后面并一个560pf电容.如还超标再在数据线上使用相同方法。

网友:
    如题,EMC扫频后发现在240M 400M 560M有三个很高的鼓包点 恰巧定位在SPI屏幕驱动这个位置,而屏驱的时钟频率也刚好是240M  目前搜索到的方法有: ①包地处理(在时钟线和数据线两边铺地铜打过孔,不知道是否有效) ②贴吸波材料 ③RC滤波(害怕影响屏幕动画的显示效果) ④使用展频芯片(没有空间,直接pass了)

网友:
    还有展频晶振有没有用过,1767452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