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CST可不可以做这样的仿真?

楼主(2023-02-07):
请问CST使用高手:
     自己编辑芯片模型(比如:输入输出电压、阻抗等),之后可以使用这个编辑的芯片(作为激励源)构成的电路进行辐射仿真?
     我会使用HFSS,能进行辐射仿真,可是只能使用软件中已有的激励源,没法自己编辑,HFSS应该不能自己定义芯片模型?
     希望有软件可以将这两件事情能一起进行,或者有没有哪个软件可以和HFSS结合起来使用,完成辐射仿真?

网友A:
    ads貌似可以做芯片的辐射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貌似可以做芯片的辐射仿真

hspice或者psipce等软件能做这些事情吗?

网友:
    这些软件ADS,hspice等等做电路仿真可以的,做辐射仿真很困难吧。你编辑的芯片是电路参数,要直接仿真到辐射参数好像还不太可能吧。你仿真芯片自身的辐射,可能你知道芯片的模型就可以了,芯片对整个电路的辐射,也比较困难咯。譬如芯片工作,开关同时翻转产生的电源地噪声量级如何?这些噪声有哪些可以激励起电源地的边缘辐射,哪些可以被IO线拾取到,以共模方式辐射,都是比较困难的问题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