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中如何区分不需要的焊盘 ?

楼主(2023-02-07):
CAM350中如何区分不需要的焊盘 ?

网友:
核对打件图都会给出打件位置,对gbr的开窗一般区分的是否上锡膏。

网友:
如果是焊盘,那一般都不能删的,你是不是做飞针测试?只要需要首尾的焊盘中间不要?

网友:
没有什么不需要的焊盘吧,因为客户线路上有的,一般都需要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