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用LOTO虚拟示波器搭建测试系统整机

楼主(2023-02-07):
   虚拟示波器如果用于个人的研发调试工作,主要能体现出它的小巧便携以及功能强大。而它的另一个巨大优势,可集成性可定制性高,则是在我们做项目中搭建测试系统的时候才能更好的体现出来。
   通常测试系统要求长时间工作,稳定性好,我们主推OSCA02系列的LOTO虚拟示波器,比较适合工业环境的应用和定制。测试系统在硬件上一般需要测电压量以及电流量,软件上可能独立也可能和PLC之类的其他系统进行连接互通。虚拟示波器比较适合应用在需要显示被测信号波形以及计算波形复杂参数的应用中。这些应用PLC和其他一些常用工业组件是做不了的。
我们以制动器产品测试系统为例,简单演示如何用LOTO虚拟示波器OSCA02和周边模块搭建一套完整测试系统。
OSCA02尺寸不大,15X9X3厘米左右,为了方便机箱安装,我们推出了多种固定片,如下图所示:

   制动器产品测试需要测试通电和断电瞬间的电压波形电流波形,测出波形的特定时间差,看是否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电流范围在300mA以内,所以使用LOTO的i10电流探头,可以测1A以内的电流波形。接法如下图所示,可以将B通道的示波器变为电流测试通道:

   另一路测24V电压的通断瞬间,我们使用20:1的衰减器就可以了。LOTO示波器有功能扩展口,我们扩展一个继电器模块,通过上位机软件控制这个继电器模块的闭合和断开,就能控制制动器产品的通电和断电,如下所示:

   准备好这些基本的功能模块和配件后,我们就可以先在工作台上连通接线称为一个初步的系统进行联调,软件部分就使用LOTO示波器的标准品发布版本,联调成功了再针对这个应用进行软件定制开发。

   基本功能联调好后,就可以加上保险丝,开关之类的必须配件,如上图所示。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选用一个尺寸合适的半成品机箱外壳,将面板设计好后定制加工一下,就可以装机了。

   完成后整机如下图所示:

   这个系统没有在机箱安装电脑,设计成USB口接外置PC机的方式,根据客户需要,也可以采用直接安装Win10平板电脑到机箱上的一体化方式。
   软件部分可以根据客户的测试流程优化成定制版的功能,如下图所示:

网友:
虚拟示波器,连接电脑软件。能记录很多数据

楼主:
有时间的话DIY试试看。硬件成本不高,主要是软件定制费用高一些,人工贵,目测外壳几百,示波器是600左右,模块更便宜。如果是标准品软件就能搞定的工作,那成本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