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高通滤波器

楼主(2023-02-07):
    本人设计一款0.8-2GHz的LC高通滤波器,仿真完成后,投料生产,波形如图所示,波形很不正常,麻烦哪位大神告知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以及怎样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
    从图片上看   工艺确实不行   还有就是接地GND不连续  底部有空旷的  就会出现你按着变好的情况

网友:
    你频率还是有那么高   ,你重新把PCB烧结一下   换Q值高一点的电容 如果是高频电容   电路没有问题  就是你的工艺装配没有对

网友:
    800MHz临近抑制   损耗大点正常  但是后端2G以内就不应该出现此类损耗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