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是并行计算的吗?

楼主(2023-02-07):
    cpld是并行计算的吗?+ D5 K$ x1 q2 b

网友:
    PLD,可编程逻辑器件,都是并行运行的,这也是它强大的地方,相比较arm,单片机就只能顺序执行,PLD对实时性要求高的场合非常适合

网友:
    单片机与cpld可以直接相连,但是要注意电平要一致!一般的cpld的io口电平为3.3v的,所以单片机要选那种3.3v的低压型的,来保证io口电平一致。实在不行的话,单片机io口与cpld之间要加电平转化芯片。。总之,要保证二者io口电平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