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定位器用了外壳后信号差了好多,如何解决呢?

楼主(2023-02-07):
    自己设计了一个GPS定位器,本来信号还是不错了,1分钟就能成功定位了,后来做了一个塑料外壳,把电路板放里面后,GPS信号就很差了,有时候需要1个小时才能成功定位。我的外壳有啥问题么?需要如何改进呢?大神们帮忙下 非常感谢。

网友:
    可能天线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塑料壳反射了部分信号。

网友:
    有种可能是天线太过于贴近外壳,频率漂移。建议调匹配时带外壳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