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 流片前的Check List

楼主(2023-02-07):
1. 布局检查
1) 版图布局前考虑好引出 pin 的方向和位置,尽量让时钟 pin 远离模拟信号 pin;
2) 将不同电位的 n 阱分开,混合信号电路尤其注意这点;
3) 添加 dummy 电阻以提高电阻的匹配度,dummy 电阻的两端要接地;
4) 对于差分对等匹配要求较高的电路需要注意版图的对称性,利用叉指、dummy 等结构提高版图对称性;
5) 版图中每个模块中 MOS 管的栅的走向尽量一致,不应有横有竖;
6) 数字标准单元中有 Tap Cell 的,检查是否需要连接电源或地;
7) 数字标准单元中有 Tie High、Tie Low Cell 的,检查是否漏接到电源或地;
8) 在数字、模拟 IO 环上添加相对应的 Pad Filler,在数字core 中添加 Core Filler,然后导出 gds 文件;
9) 双叉指结构的 ESD 防护器件的 source 放两边,drain 放中间,这样有利于 ESD 电流的均匀导通;
10) 对于多目标流片,die 的排列上要预留至少 80?m(具体要咨询封装厂)的划片槽间距。尽量在横竖两个方向上划片能一刀到底(即尽量不要交错排布芯片);
11) 针对 MPW 流片,设定芯片面积时应将总面积控制在略小于规定尺寸,单个芯片的形状最好是长方形,便于 MPW 版图的拼接。

2. 走线检查
1) 金属连线不宜过长,如果不得已需要长连线可以在中间添加buffer 提高驱动能力;
2) 长连线的线宽不宜太窄;
3) 管子的沟道上尽量不要走金属连线;
4) 绘制版图时连线接头处一定要画到重叠,以避免肉眼难辨的开路发生;
5) 数字电路的走线不要经过模拟电路的器件,否则容易引入强干扰,影响模拟电路正常工作。反之模拟电路走线也不要经过数字电路;
6) 数模混合信号电路中模拟电路的外围最好加入 Guard Ring,必要时需要用单独的管脚为隔离环接地或接电源电压;
7) 对高压电路而言,为避免尖端放电,拐角处用 135 度角,不要走90度角甚至锐角;
8) 芯片内部的电源线、地线和 ESD 上的电源线、地线分开接;数模信号的电源线要分开、地线也要分开;
9) 重要的高频信号线,必须要考虑隔离。一般用同层次的金属地线,在两侧进行地线隔离。高频的时钟线,也要用地线进行隔离,防止其干扰到其它信号。时钟线最好与电源、地线平行走线,尽量减少交叉,防止通过交叉形成的寄生电容耦合到电源、地上。高频线路的性能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版图的设计。

3. 驱动/负载检查
1) 要对金属线的电流负载能力进行检查;
2) 在面积允许的情况下,via 和 contact 打得越多越好,尤其是input/output 部分;
3) 检查模拟输出管脚的驱动能力是否足够。可把 pad 的等效电容作为负载,观察驱动能力是否足够;
4) 与 IO 直接相连的输出管要保证 Drain 的 contact 到 Poly 有足够的距离,大于等于 1.5um(不同工艺下这个值会有不同)为宜,或者加上SAB 层,这样有利于电流的均匀性,可以保证足够的ESD 可靠性;
5) 在电流较大(100mA)时,与 IO 直接相连的输入、输出管的PMOS和NMOS 版图之间的距离至少为 30um,以防止闩锁。

4. IO 检查
1) 不要将输入弱信号和强信号的模拟 IO 放置在一起,这样弱信号会受到强信号的干扰;
2) 数模混合电路要把数字 IO power ring 和模拟 IO power ring 分开供电;
3) 检查 IO 上的 IO power ring 是否正确接到电源和地上;
4) 对于直接连接到 I/O 的 CMOS 对管,不论作为输入还是输出,NMOS和 PMOS 之间的间距(有源区)都要显著增大。比如对于连接 CORE 内工作电压电平的 I/O,该间距要大于 2 um(40 nm 工艺);对于连接到高于 CORE 内工作电压电平的 I/O,该间距要更大(比如大于 3.2 um);
5) 从自动布局布线软件(如 Astro 或者 ICC)导出的带 IO 的 GDS 文件,在导入 Virtuso 做 DRC 前,要将版图中的 IO 替换为 Foundry 提供的完整的 IO gds文件导出来的 IO 库单元中的 IO(包括 Pad Filler),防止出现额外的层次,如 HTNWL;
6) 注意芯片封装一般是逆时钟排布,芯片IO 的排列顺序要跟封装管脚一致;
7) 芯片 IO PAD 的布局不要上、下、左、右对称,以便在封装的时候利于机器识别(机器只识别 PAD布图,不识别 CORE里面的信息),以免造成因识别不出而带来的封装错误。

5. 设计规则检查
1) 电容的长宽不宜相差过大,以保证上下极板的电场均匀分布;
2) 版图中的空位尽量添加接地孔,避免闩锁效应;
3) 对于连接到栅上的面积很大的金属要注意天线效应,必要时进行跳线,最终流片前需要做天线效应检查;
4) 数字电路的功能仿真、布局布线后的仿真、时序仿真都要带 IO 进行并获得通过;
5) 在SMIC流片时,工艺文件不能用PDK中自带的,必须到Technologyfile 目录下下载最新的;
6) 版图绘制前,要到 Foundry(如 SMIC)网站查看有没有最新的 DRC,LVS 检查文件,如果有,应立即采用新的 DRC,LVS 文件(65nm 后要做 DFM 检查);
7) 数模整合后,要将导出的 gds 文件再导回 Virtuso,检查各个版图层次防止层次丢失,并做 DRC、LVS 检查;
8) 数字标准单元或者其它第三方 IP 如果出现 DRC 违反,应及时与IP提供方联系沟通,确保 IP 库功能正确,并能通过最新的 DRC 检查;
9) 每块芯片均要做 LOGO。建议 LOGO 组成:芯片名称_流片日期。如ADC_080618;

    在完成了以上检查之后,要对设计数据进行备份,避免数据丢失造成损失。下面以 SMIC 0.18um MPW(Multi Project Wafer)工艺的流片为例,对流片填写表格的注意事项进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