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失效的原因有哪些?怎样预防其失效?

楼主(2023-02-07):
    MOS管失效的原因有哪些?怎样预防其失效?

网友:
    MOS管的漏极D和源极S之间有一个耐压范围,在选型时Vds的耐压一定要大于正常工作时的电压,如果两端电压过大,则MOS管会被击穿,这种失效方式叫做雪崩击穿。
如何预防
    选型时要给VDS留够余量,比如系统中DS两端的电压最大是48V,则最好选择耐压为60V或者更高的管子。

网友:
    正确估算流过DS的电流,比如系统中流过DS的最大电流是10A,则应选择15A或者更大的MOS管,也可以在回路中串入保险丝用来保护MOS管D,S流过电流过大。

网友:
    一般在MOS的GS之间加入一个稳压二极管,当VGS过大时,稳压二极管可以将电压钳制住不至于将MOS管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