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选型

楼主(2023-02-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请教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
    要分清应用场景,信号线/电源线?高频、低频噪声?

网友(2023-03-10):
引用 网友A:
标称阻抗@测试频率:1kΩ@100MHz 误差:±25% 直流电阻(RDC):120mΩ 额定电流:1.5A 电路数:1 --------- ...

1.        额定电流 = 流经电流 X 1.3
2.        DCR要小
3.        Noise频率的阻抗要高

理想上   当然是
1越大越好
2越小越好
3越大越好

但实际上  要折衷考虑
因为额定电流大  Size会变大  阻抗下降  亦即降低抑制噪声能力
DCR小   噪声频率下的阻抗值越小,其抑制噪声能力越差
Noise频率的阻抗高  DCR也大  IR Drop会严重
所以刚刚好最好

怎样叫刚刚好?
额定电流 = 流经电流 X 1.3
所以如果你的额定电流 = 1.5A  那么你这条电源线的流经电流
最大不可超过1.16A

至于DCR  则是计算IR Drop
假设流经电流 = 1.16A  而DCR = 120mΩ
则IR Drop = 0.14V  你衡量假设你目前组件的供给电压  如果再掉个0.14V
会怎么样?

至于3就是直接实测  在1跟2都满足设计的情况下  看噪声改善多少

所以考虑顺序   就是1 -> 2 -> 3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磁珠选型真的很重要

网友(2023-10-31):
    上面基本上都说了磁珠的作用,但想要滤波效果好,还是要磁珠和电容组成一个RC回路才能滤波效果好。所以使用的时候需要用配合电容一起使用。因为磁珠只是低频低阻,高频对应的阻抗,光阻抗滤波效果没有RC滤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