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负片层安全间距设置难点!

楼主(2023-02-07):
大家好!想跟大家请教下altium Designer设置负片层的规则。在负片层,如何设置12V电源信号(铜箔)和所有其他信号(包含via,pad)的安全间距为15mil。最近尝试了很久,也咨询过很多朋友,都没设置成功。发帖希望可以解决。

网友A:
有没有试下重新安装软件,或者换个版本。

网友B:
规则-Plane-Power Plane Clearance,新增一个规则,选定12V网络,在下面定义间距为15mil即可

网友(点评):
大師看清楚,是"负片层", 只能用線切割銅箔區, 不會自動避開, 所以就是針對12V畫一條15mil的切割銅箔線. 或改正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下重新安装软件,或者换个版本。

我一直还在用AD9,没有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则-Plane-Power Plane Clearance,新增一个规则,选定12V网络,在下面定义间距为15mil即可

这个我试过,不过结论是,在非12v铜箔区域,会避让12v的信号;但是负片层12V铜箔区域,12V铜箔不会避让其他信号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则-Plane-Power Plane Clearance,新增一个规则,选定12V网络,在下面定义间距为15mil即可

    嗯,是的。在负片层,是用画线来分割电源,我想实现,在负片层,12V铜箔区域,可以按照15mil的安全间距,自动避让非12V的焊盘和过孔,设置规则没成功。一直想用负片层处理电源,特别是对于有BGA的复杂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