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过欠压保护器是不是坏了?

楼主(2023-02-07):
第一:过欠压保护器一直处于红色指示灯状态
首先,过欠压保护器有两个指示灯!一个是红色!一个是绿色指示灯!红色指示灯表示保护器正在启动中!这时候后面的输出端是没有电的,等过欠压保护器自检完毕后会跳到绿色指示灯!绿色表示启动成功,才能正常使用!如果没有启动成功,只能用照明电源!照明电源是不经过过欠压保护器的!一般从启动到跳为绿灯在2分钟到5分钟之内!当然,我们大型工地上试电有20分钟才跳为绿灯的!只要启动一次后面就正常了!如果超过20分钟一直是红灯不变为绿灯!基本可以确定过欠压保护器坏了!现在都是箱变,不存在电压低一说!
第二:过欠压保护器指示灯绿色正常没电
这种情况我们首先拆开PZ30住户开关箱的盖子,关掉总空开,拽拽线头看看是不是上螺丝压线的地方松了!如果是松了紧一下螺丝!检查无误所有线头可靠压在端子上的再送电!

如果还是没有电的话,只能用万用表交流档750V或500V查过欠压出线端e的电压是否正常了!如果没有万用表可以用灯头接两根线硬搭上过欠压保护器出线端!看灯泡亮不亮!如果没反应那这个过欠压保护器就百分之百是坏的!
当然,如果没有一点基础的,对电一窍不通的最好不要乱弄!电老虎可不是闹着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