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走线问题的讨论

楼主(2023-02-07):
    为什么多层板,走线的时候需要上层信号线集中走到芯板这一层后,打一个孔径大的孔,然后再往下层走?

网友:
    工艺尺寸不一样,一个是激光钻孔,一个是机械钻孔

楼主:
    感谢两位解答~

网友:
    叠层厚度不一样 才导致用不同工艺的孔,所以孔的直径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