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atlab中的fsolve求解非线性方程时报错

楼主(2023-02-07):
原程序为
    • function F = myeqn(alpha,L)
    • F = (0.3*((9.8)*L^1.83)/(2*cos(alpha)^2)+(1.96*L^3)/(3*cos(alpha)^3)-10)/(0.9*tan(alpha));
    • end
    • alpha0 = 0;
    • L0 = 0;
    • x0 = [alpha0,L0];
    • x = fsolve(@myeqn,x0);

    在调用时会报错截图如下:

    原方程比较复杂,如图:

    是调用的方式出现了问题吗?

网友A:
    你这样写不符合 fsolve函数(超链接,自己点进去看) 的语法要求。
仔细看帮助文档里的示例,以 x = fsolve(@myfun,x0) 这种语法调用时,要求输入函数形为 function F = myfun(x) 这样的“单输入”函数,你有两个输入,当然不行了。要么改写为
function F = myeqn( Input )
alpha = Input( 1 );
L = Input( 2 );
F = (0.3*((9.8)*L^1.83)/(2*cos(alpha)^2)+(1.96*L^3)/(3*cos(alpha)^3)-10)/(0.9*tan(alpha));
end
    这样的“单输入”,然后用 x0 = [ alpha0, L0 ]; x = fsolve( @myeqn, x0 ) 来求“满足方程的数值向量”(另外还得注意你这初值取得不合适,导致分母出现了零,新手要避免直接取全零或全1这种简单值作为初值,很容易导致各种无穷或零出现在分母之类位置上,导致迭代运算无法继续)
要么不改动自定义函数,但需要另行指定一个输入的值,求另一个,需要改写为
    x0 = [ alpha0 ] + eps; % 避免初值无效
    x = fsolve( @( t ) myeqn( t, L0 ), x0 )
    disp( myeqn( x, L0 ) )
    最后,你得好好检查检查你的函数,你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地把 0.9*tan(alpha) 扔到分母上去。原方程是
    0 == 0.9*tan(alpha) + Others
怎么你改写就成了 0 == Others / ( 0.9*tan(alpha) )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写不符合 fsolve函数(超链接,自己点进去看) 的语法要求。
仔细看帮助文档里的示例,以 x = fsolv ...

    是的,我的函数搞错了,是我打的时候想多了。按照您的两个方式我都尝试了一下,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了,但是我没明白是在哪一步修改初值,最后得到的结果数字都是没输入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