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EMI整流模块MSAD165-16参数,MSAD165-16规格

楼主(2023-02-07):
编辑-Z
ASEMI整流模块MSAD165-16参数:
型号:MSAD165-16
最大重复峰值反向电压(VRRM):1600V
最大RMS电桥输入电压(VRMS):1700V
最大平均正向整流输出电流(IF):165A
峰值正向浪涌电流(IFSM):6000A
每个二极管的典型热阻(Rth(j-c)):0.18/W
储存温度范围(TSTG):-40 to +125
最大瞬时正向压降(VF):1.4V
最大直流反向电流(IR):9mA
MSAD165-16封装规格:
封装:MDA
总长度:94mm
固定孔间距:80mm
宽度:34mm
高度:30.5mm
脚间距:23mm
MSAD165-16特征:
闭锁电压:8001800V
氧化铝陶瓷隔离金属基板的传热
玻璃钝化芯片
MSAD165-16应用:
AC/AC转换器用非可控整流器
晶体管式交流电机控制器用线路整流器
直流电机的现场电源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将交流(AC)转化为直流(DC)的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