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0间距的夹板器件,板子需要多厚的?

楼主(2023-02-07):
    现在需要用夹板的HDMI器件。 HDMI D型插座是夹板的。 上下2排管脚之间的间距是1.0mm,这个PCB板子如果选1.0mm,是不是不合适,得选0.8mm的?谢谢!

网友:
    连接器手册上一般有推荐板厚

    就是1.0mm.

网友:
    DATESHEET上面一般有推荐

楼主:
    问过HDMI接插件的销售商,他说建议用1.0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