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32路继电器,怎么读回继电器状态,IO口怎么分配好?

楼主(2023-02-08):
使用51单片机控制4片595然后接4片2803驱动继电器,但要求是怎么确定驱动器已经输出了我设定的操作动作,怎么将其状态读回到单片机,而51IO口有限,如何设计电路才合适?

网友:
这个问题楼主可以参考一下32位流水灯的程序。

网友:
4个8位并行输入串行输出的移位寄存器读取状态是否可用?

网友:
控制和读状态用不同的IO口 用译码器做控制,编码器做状态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