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U32M11进不了睡眠(低功耗)模式

楼主(2023-02-08):
整个板子就焊接了一个芯片和两个电容,就是进不了低功耗模式,定时器、ADC、看门狗都关掉了,电流还是有500多uA

网友:
没看明白,您只焊接两个电容是什么意思?首先应该是把单片机的最小系统焊接完整,包括电源、复位、boot模块以及烧录部分等。麻烦先提供下原理图。

网友:
用烧录器,烧录时,在选项框勾选,禁止ICD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