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造成的PCB绿油起泡?

楼主(2023-02-08):
什么原因造成的PCB绿油起泡?

网友:
PCB前处理不好,绿油附着力不够。

网友:
绿油固化温度不够。

网友:
绿油质量问题。

网友:
1.板面污染(氧化、油渍、胶迹、其他碱性污染)

2、后固化时间不足,大部分表现为一个角正反两面起泡掉油,是在喷锡后发现的。

3、退锡不净,板面上面有一层薄薄的锡,到喷锡后,板面上的锡经过高温熔化就会把油墨顶起来,形成泡状。

4、孔内水汽未烘干就印刷油墨。到喷锡后会在藏水的孔边形成圈状起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