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HDL 16.6 总是打包不成功,提示阻容有问题!

楼主(2023-02-08):
----------------------------
Running audit on all the signal models present in design.
----------------------------
Error:  Signal Model "R1ohms"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1_i9"
Error:  Signal Model "L10nH"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4_i39"
Error:  Signal Model "L10nH"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4_i33"
Error:  Signal Model "C0.1uF"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4_i45"
Error:  Signal Model "C0.1uF"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4_i36"
Error:  Signal Model "R200ohms"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1_i12"
Error:  Signal Model "C150pF"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1_i13"
Error:  Signal Model "R2.2kohms"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1_i10"
Error:  Signal Model "R200ohms"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1_i3"
Error:  Signal Model "C0.01uF"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1_i15"
Error:  Signal Model "C1000pF"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1_i14"
Error:  Signal Model "L8.2nH"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1_i17"
Error:  Signal Model "R200ohms"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1_i16"
Error:  Signal Model "R10kohms"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2_i18"
Error:  Signal Model "C10uF"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2_i41"
Error:  Signal Model "C0.1uF"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2_i42"
Error:  Signal Model "C1000pF"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1_i20"
Error:  Signal Model "C0.01uF"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1_i22"
Error:  Signal Model "C1000pF"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1_i26"
Error:  Signal Model "C0.01uF"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1_i29"
Error:  Signal Model "R200ohms"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1_i32"
Error:  Signal Model "L8.2nH"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1_i33"
Error:  Signal Model "R1kohms"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1_i53"
Error:  Signal Model "C0.01uF"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1_i55"
Error:  Signal Model "C0.01uF"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1_i59"
Error:  Signal Model "R1kohms"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1_i61"
Error:  Signal Model "C0.01uF"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2_i14"
Error:  Signal Model "C0.1uF"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3_i42"
Error:  Signal Model "R1ohms"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1_i31"
Error:  Signal Model "L10nH" on instance"@bridge_lib.bridge(sch_1):page3_i41"
。。。

----------------------------
Audit revealed 90 instances in the design with missing model information.
----------------------------

网友:
把Signal Model去掉

网友:
这些器件的封装改过了吧,重新更新一下就可以

网友:
HDL原理图中点TOOLS ——Model Assignment...——然后把找到对应的器件,鼠标右键SI Model 删除即可
这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