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WiFi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用蓝牙?

楼主(2023-02-08):
有WiFi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用蓝牙?

网友:
从使用方式上,我们往往都是多个设备连接同一个WiFi访问互联网,这是一种一对多的连接方式,而蓝牙则是两台设备之间相互进行数据传输,是一种点对点的连接方式。从这方面看起来,蓝牙的数据安全性更高一些。

网友:
由于蓝牙使用的是微带天线,体积小,方便集成到设备中,而且蓝牙模块成本很低,因此蓝牙设备的普及率非常高;但WiFi设备则需要有单独的网卡,需要路由设备,成本高、功耗也比较大。

网友:
在有些场景下,蓝牙比WiFi更合适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