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为什么要求电源层紧靠地层,请问有什么作用吗?

楼主(2023-02-08):
PCB设计中为什么要求电源层紧靠地层,请问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
降低电源、地平面的分布阻抗,保证电源平面的去耦效果。

网友:
电源回路最短,减少阻抗和损耗。

网友:
    降低去耦电容的回路电感,使PDN的阻抗小于一定的值,让电源压降保持在容许的波动范围内。

网友:
    增加平面电容,有利于电源完整性。

网友:
    减少阻抗和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