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芯片选型和命名规则

楼主(2023-02-08):
1. 芯片选型

在采用FPGA电路设计中,首先要进行芯片选型。而芯片选型都是根据你的设计需求来找器件。需求可能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 时钟速度(逻辑时钟、IO时钟等),不同Family能达到的速度不同

2. 时钟数量,不同Family的时钟资源不同

3. IO数目和支持的电平标准

4. 板上封装(焊接方式、体积大小)

5. 其他各种硬核功能(PowerPC,MGT,GTP,TEMAC等)

6. 功耗要求,顺便考虑散热空间

7. 非易失性要求,Spartan 3A系列有内置Flash

8. 产品调试和升级扩容空间,比如调试时用较大的器件,完成后改用同样封装较小规模的器件
1.1 Xilinx芯片

6系列用ISE开发,7系列用vivado。

    Spartan-7 的定位为低成本应用,容量中等,性能仅为满足一般的逻辑设计要求。
    Artix-7 和 Kintex-7 均可认为其定位为高性价比:
    Artix-7 系列提供了最高性能功耗比结构、收发器线速、DSP 处理能力以及 AMS 集成;
    Kintex-7 系列最佳成本/性能/功耗平衡,同时提供高 DSP 率、高性价比封装;
    Virtex-7 则定位为高性能应用,容量大,性能定位为能满足各类高端应用。

关于各系列的片上资源,可直接参考各系列的芯片选型手册:

Cost-Optimized Portfolio Product Tables and Product Selection Guide

All Programmable 7Series Product Selection Guide

UltraSCALE FPGA Product Tables and Product Selection Guide
1.2 Altera芯片

Altera 的主流FPGA分为两大类,一种侧重低成本应用,容量中等,性能可以满足一般的逻辑设计要求,如Cyclone,CycloneII;还有一种侧重于高性能应用,容量大,性能能满足各类高端应用,如Startix,StratixII等,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实际应用要求进行选择。在性能可以满足的情况下,优先选择低成本器件
2. 芯片命名规则
2.1 Altera命名规则

器件系列 + 器件类型(是否含有高速串行收发器) + LE 逻辑单元数量 + 封装类型 + 高速串行收发器的数量(没有则不写) + 引脚数目 + 器件正常使用的温度范围 + 器件的速度等级 + 后缀举例:

EP4CE10F17C8N 为例

    EP4C:Altera 器件 Cyclone IV 系列;
    E/GX:E 表示普通逻辑资源丰富的器件,GX 表示带有高速串行收发器的器件;
    10:LE 逻辑单元的数量,单位为 k,10 表示约有 10k 的逻辑单元;
    C:表示高速串行收发器的数量,该芯片没有高速串行收发器所以不写;
    F:表示 PCB 封装类型,F 是 FBGA 封装,E(EQFP)、Q(PQFP)、U(UBGA)、M(MBGA);
    17:表示引脚数量,17 代表有 256 个引脚;
    C:工作温度,C 表示可以工作在 0℃到 85℃(民用级),I 表示可以工作在-40℃
    到 100℃(工业级),A 表示可以工作在-40℃到 125℃(军用级);
    8:器件的速度等级,6 最大约是 500MHz,7 最大约是 430MHz,8 最大约是400MHz
    N:后缀,N 表示无铅,ES 代表工程样片。

2.2 Xilinx的FPGA命名规则

UG-112:Device Package User Guide

UG-116:Device Reliability Report

譬如,对于编号为XC4VLX60-1FFG668CS2的FPGA,器件类型是XC4VLX60-10,封装是FFG668CS2。具体而言

    XC4VLX:代表FPGA的家族,这里是VIRTEX 4LX
    60: 代表system gates或logic cells的数目,即60,000
    -1: 代表速度等级
    FFG: 是封装方式(Pb-free flip-chip BGA)
    668: 是引脚数目
    C: 代表的温度等级Temperature grade ,这里是商用(Commercial)
    S2: 即step2

2.3 速度等级

序号越低,速度等级越高 这是Altera FPGA的排序方法,“序号越高,速度等级也越高”这是Xilinx FPGA的排序方法

在芯片生产出来之后,实际测试标定出来的;速度快的芯片在总产量中的比率低,价格也就相应地高。

一般来讲,提高一个速度等级将带来 12%到 15%的性能提升,但是器件的成本却增加了 20%大 30%。如果利用设计结构来将性能提升12%到 15%(通过增加额外的流水线),那么就可以降低速度等级,从而节约20%大 30%的成本;
2.4 温度等级

3. FPGA IO引脚及命名方式

参考:FPGA开发者看过来:IO是怎么命名的?上电又有什么规律?__凤凰网

命名方式多样,A13,B14,BANK34,BANK12,MIO0,EMIO···。这是FPGA的特点,FPGA可以兼容多种不同的电压标准,也有丰富的IO。

FPGA的IO物理命名规则,也就是我们做管脚约束时候的命名,芯片通常是长方体或者正方体,所以命名通常采用字母+数字组合的方式。

xilinx的命名(xilinx的文档是行业标杆,其它FPGA厂家的资料多多少少会参考xilinx)通常xilinx 的功能命名格式为:IO_LXXY#/IO_XX。其中:

    (1) IO代表用户IO;
    (2) L代表差分,XX代表在当前BANK下的唯一标识号,Y=[P|N]表示LVDS信号的P或者N;
    (3) #表示Bank号。

例如:IO_L13P_T2_MRCC_12,这是一个用户IO,支持差分信号,是BANK12的第13对差分的P端口,与此同时它也是全局时钟网络输入管脚(MRCC是全局时钟网络)

除了FPGA的用户IO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IO,如下载接口,模式选择接口,还有MRCC,最重要的是FPGA的电源引脚。

Zynq有两套独立的供电系统,(PS和PL),因此没有上电时序需求

网友:
FPGA芯片选型很严肃,因为你既要考虑到性能还要兼顾到成本,说白了也就是性价比。

网友:
很考验工程师的知识广度储备了,如果你了解的芯片比较多比较详细,那再好不过了。如果你接触的很少,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去疯狂阅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