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支持差分线吗?

楼主(2023-02-08):
FPC支持差分线吗?

网友:
支持差分线的。

网友:
1、根据查询相关资料显示,fpc支持的可立体配线需求量大,成本高,fpc是支持差分线的。 2、fpc软板具有高度挠曲性,可弯曲,卷绕,扭转,折迭,可立体配线,依照空间布局要求任意安排,改变形状,并在三维空间内任意移动和伸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