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选型要点是什么?

楼主(2023-02-08):
电机驱动选型要点是什么?

网友:
电压范围需要在电机额定电压范围内。

网友:
电流范围需需要在电机满负载时持续运行电流范围内,否则就很发烫。

网友:
选择带过流指示的驱动芯片且可以设置过流阈值,过流后,第一时间通过IO中断来停止电机运行,这种芯片成本也要高一点。

网友:
选择电流保护较高的驱动芯片,也就是说,不要让驱动芯片保护,让MCU检测到霍尔或采集电流知道遇阻来主动停止电机,但是这样对电池放电电流要求高,可能驱动芯片没保护,没检测到ADC过流和霍尔,电池就保护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