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做信号周期测量电路的的设计吗或者有资料?

楼主(2023-02-08):
有人会做信号周期测量电路的的设计吗或者有资料?

网友:
单纯使用数字电路恐怕不行,要结合单片机的

网友:
"输入信号电压幅度:300mV - 3V“ 这个规范有歧义,可以理解成:
① 信号电压最低 300mV;最高电压 3V;
② 信号电压幅度峰峰值最小 300mV;最大 3V 。
LZ 确认下是哪种情况。第 ② 种情况电路会更复杂,这里暂时按 ① 处理。

网友:
用施密特触发器将输入信号转换为相同频率的矩形波。
由于输入波形任意,因此需再接个二分频电路,输出 50% 点空比的矩形波。
频率计数电路有两个输入信号:被测信号和固定频率的信号,两者均为 50% 占空比的矩形波。

网友:
信号整形为方波信号,通过测频电路即可。

网友:
分频器的作用是增大信号周期,减小信号频率,使得待测信号周 期的范围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