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FALSH MEMORY,DRAM,SSRAM及SDRAM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2-08):
SRAM,FALSH MEMORY,DRAM,SSRAM及SDRAM有什么区别?

网友:
SSRAM同步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对SSRAM的所有访问都在时钟的上升/下降沿启动。地址、数据输入和其它控制信号均于时钟信号相关。SDRAM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网友:
SRAM静态随机存储器,存取速度快,但容量小,掉电后数据会丢失,不像DRAM 需要不停的REFRESH,制造成本较高,通常用来作为快取(CACHE) 记忆体使用。
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必须不断的重新的加强(REFRESHED) 电位差量,否则电位差将降低至无法有足够的能量表现每一个记忆单位处于何种状态。价格比SRAM便宜,但访问速度较慢,耗电量较大,常用作计算机的内存使用。

网友:
FLASH就是闪存,存取速度慢,容量大,掉电后数据不会丢失,S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