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网距?能够干什么

楼主(2023-02-08):
什么叫网距?能够干什么

网友:
印刷原理来看,在密合状态下进行印刷时,网版不会伸长,能得到印刷的尺寸精度。

网友:
实际上油膜容易发生渗展,导致印刷不能很干净的进行,最基本的要求是网版要与待印的板子表面有一定的间隙,这就是网距。

网友:
一般网距控制在 3-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