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ex2_arm 中,我编译时出现错误提示

楼主(2023-02-08):
请问:在 UCOS-II\ex2_ARM 中,我编译时出现错误提示如下: ERROR6221E:execution region ER_R0 overlaps with Execution region ER_ZI.
如何解决 而我在 UCOS-II\ex1_arm 中编译.运行都正常,谢谢!

网友:
定义任务堆栈小一点,如"#define TASK_STK_SIZE 128"

网友:
RO段和ZI段有冲突了,需要调整ARM开始的配置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