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的设计,能提供一些思路吗

楼主(2023-02-08):
设计一个电源,输出矩形信号,跟信号发生器输出的那种波形一样,小白没接触过电源电路的设计,大佬们能提供一些思路吗?万分感激!

网友:
简单的矩形波发生电路。该电路为矩形波和方波发生电路,波形的高低电平时间可独立设定,振荡频率由高低电平时间共同确定。电路中用二极管对决定电容C充放电时间的电阻进行切换,用可变电阻R1和R2调整矩形波高低电平时间。电阻网络RA作为运放的反馈电路和电容C的充放电电路。

网友:
矩形波发生器电路有多种方案,本设计以运算放大器为核心,由矩形波振荡电路、幅值调节电路两部分组成。电路设计方案和元器件选择的原则是:工作稳定可靠、结构简单合理、安装调试方便、性能参数达标。

网友:
多谐振荡器由反相输入的滞回比较器和RC电路组成。滞回比较器起开关作用,RC电路的作用是产生暂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