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频段PCB天线,直接可用

楼主(2023-02-08):
各频段PCB天线,直接可用
还是需重新匹配
毕竟材质尺寸都会不一样

DXP以上版本都可以打开

网友:
天线作发射时,它将电路中的高频电流或传输线上的导行波转换为某种极化的空间电磁波,向规定的方向发射出去;作接收时,则将来自空间特定方向的某种极化的电磁波有效地转换为电路中的高频电流或传输线上的导行波。

简言之,天线的功能主要分为能量转换和定向辐射或接收两个

网友:
天线等效电路中最主要的一个参数——辐射电阻Rr,可以认为天线辐射的电磁波能量全部由Rr吸收。

网友:
工作的性质分类
可分为发射天线、接收天线和收发共同天线。

用途分类
有通信天线、广播天线、电视天线、雷达天线、导航天线、测向天线等。

天线特性分类
从方向性分:有强方向性天线、弱方向性天线、定向天线、全向天线、针状波束天线、扇形波束天线等。
从极化特性分:有线极化天线、圆极化天线和椭圆极化天线。线极化天线又分为垂直极化和水平极化天线。
从频带特性分:有窄频带天线、宽频带天线和超宽频带天线。

网友:
    不错不错,小火慢炖,味美料足,尝鲜

网友:
    有鞭状天线、T形天线、V型天线、菱形天线、环天线、螺旋天线、波导口天线、波导缝隙天线、喇叭天线、反射面天线
    还有八木天线、对数周期天线、阵列天线,阵列天线又有直线阵天线、平面阵天线、附在某些载体表面的共形阵列天线

网友(2023-12-28):
    非常棒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