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为什么要做压痕测试?而且必须≥4mm?

楼主(2023-02-08):
线路为什么要做压痕测试?而且必须≥4mm?

网友:
线路做压痕是为了检测贴膜机压膜时上下压辘的平行均匀程度,并根据所做压痕测试的实际情况,来调整压辘从而获得最好的压膜能力。

网友:
因为正常情况上压辘和下压辘在压膜时两条压辘之间分别与板所接触的面积刚好=4mm,如果<4mm 则两条压辘与板面干膜接触的面积也就少,对干膜施加的力就会减少和无效,就会造成压膜不良,干膜和板面的结合力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