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极化天线方向图

楼主(2023-02-08):
请问各位大佬,关于±45度极化天线,已知45°和-45°两个端口的H面和E面,如何求整个天线的方向图呢?感谢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奇怪。一般来说45°和-45°是两个不相关的信号。所以一般都是分别测试出两个端口的E面和H面的共4个方向图。无需过问整个天线的方向图。除非45°和-45°两个端口都输入同一个信号,那么电磁波就会在空间产生矢量叠加,根据两端口输入信号的相位不同,从而可能出现水平极化、垂直极化,甚至楕圆极化等等。

网友:
天线极化方式就是指天线辐射时形成的电场强度方向。

网友:
E平面叫电面,是指平行于电场方向的方向平面xoz平面或者yoz平面。
H平面叫磁面,是指平行于磁场方向的方向平面,指xoy平面,任意一个天线都是如此,同一个天线水平垂直面和水平面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