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芯片问题???

楼主(2023-02-08):
    就是这个epm7128slc84-15的io口输出电流是多少???我的这种设计是否正确,那个图能够成功,就是驱动两个发光二极管!

网友:
    epm7128引脚IO输出电流最大为25mA,
普通发光二极管的导通电压VF为2V左右
I=(5V-Vf)/1K= 3mA
2个发光二极管的电流约为6mA 此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
    看下epm240的电路,不过原理都是一样的,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