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感和磁珠有什么联系与区别?

楼主(2023-02-08):
请问电感和磁珠有什么联系与区别?

网友:
电感是储能元件,而磁珠是能量转换器件。

网友:
电感多用于电源滤波回路,磁珠多用于信号回路,用于EMC对策。

网友:
磁珠主要用于抑制电磁辐射干扰,而电感用于这方面则侧重于抑制传导性干扰。两者都可用于处理EMC、EMI问题。EMI的两个途径,即:辐射和传导,不同的途径采用不同的抑制方法。前者用磁珠,后者用电感。

网友:
电感一般用于电路的匹配和信号质量的控制上,一般地的连接和电源的连接,在模拟地和数字地结合的地方用磁珠,对信号线也采用磁珠。

网友:
磁珠是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像一些RF电路,PLL,振荡电路,含超高频存储器电路都需要在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珠,而电感是一种蓄能元件,用在LC振荡电路,中低频的滤波电路等,其应用频率范围很少超过50MHZ。

网友(2023-03-10):
你会搞混   应该多半是因为你常在电源走线看到
否则射频走线   你不可能看到磁珠    只会看到电感
所以就电源走线的噪声抑制这项功能  来做比较

磁珠是把噪声  转换成热能  如同电阻一样
电感是把噪声  利用高阻抗  直接反弹回去

也就是消除噪声的机制不同
至于直流时的行为都一样   都是电感性

那要怎样选?   看你噪声频率
如果1000 MHz以上   那多半就是要用电感
因为磁珠不太能滤除  频率超过1000 MHz的噪声

但若1000 MHz以下   那多半就是要用磁珠
因为电感要抑制1000 MHz以下的噪声  Size会变大
你Layout空间未必有空间摆放

至于功率电感   那是另外议题   专门针对开关电源用的

网友(2023-05-24):
电感主要应用于开关电源以及谐振、阻抗匹配及特殊滤波等场合,而磁珠主要应用于防止辐射,对EMC的改善要远优于电感。
磁珠理论上是耗能元件,而电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