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化锡与喷锡有何区别?

楼主(2023-02-08):
pcb化锡与喷锡有何区别?

网友:
PCB化锡,就是用化学方法在PCB焊盘位置,沉上一层锡,厚度很薄的,一般就10~30微米,主要目的是防氧化,更好的为SMT锡融合,其实和化金,OSP,一样的目的。在SMT时需要在上锡。

PCB喷锡,就是用物理的方法喷上一层锡,厚度一般在50~150微米,比较厚。在smt时不要上锡了,熔锡贴件就可以了。

网友:
说的通俗点,最大的区别就是沉锡后成品易刮花,喷锡后的相对可靠点。

网友:
喷锡指通过热风整平工艺为PCB提供光亮,平整;
化锡是在PCB焊盘表面面通过化学反应覆上一层纯锡;
前者是物理性质,后者是化学反应。

网友:
喷锡相对来说,稳定,可靠,产品性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