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CST里怎样设置偏振

楼主(2023-02-08):
比如circular polarization等等,谢谢指教!

网友A:
    圆极化,可以选择双馈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极化,可以选择双馈点

不过可以说得详细一点么,比如在CST哪个选项进行设置呢?双馈点是指在同一点设置两个waveguide ports么?谢谢!

网友:
    不是,是你的设计里有两个馈电点,或者一个也行,但一个馈电点的话,必须加一个90度延迟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