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的选型要注意哪些?

楼主(2023-02-08):
压力变送器的选型要注意哪些?

网友:
在选型时要考虑介质对压力接口及敏感元件的影响,否则使用时会在很短时间内将外膜片腐蚀坏,可能造成对设备腐蚀以及人身安全,所以对材质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选型时要考虑被测介质的温度和环境温度,如果温度高于产品本身温度补偿,容易引起产品测量数据漂移,一定要根据实际工作环境来选择变送器,避免温度对压敏芯体造成测量不准。

网友:
压力变送器的压力等级必须与设备工作时压力等级相符合。

网友:
选型过程中,应根据实际使用设备压力接口尺寸来选用合适螺纹尺寸。

网友:
选型时要再三确认使用信号采集方式及现场布线情况,传感器信号要与用户采集接口对接;选用合适正确电气接口及信号方式的压力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