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一款GPS模块,怎么判断其好坏?

楼主(2023-02-08):
    现在调试过程中发现卫星数据的星数不显示;如图:右上部分空白;以前这类模块好像都有数据显示的;请神通广大的吧友指点啊!

网友:
    你可以换一个测试软件试用一下,或者把串口数据截取发出来,我可以帮你看一下!

网友:
    软件测试下,定位快不快,准不准。

网友:
    也就看看,    定位快不快,漂得远不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