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24V稳压管最大功率是不是只有5W?

楼主(2023-02-08):
我查了一下10W的都是直立的好像。。。

网友:
    这种塑封稳压管,哪有5W耗散功率?甚至连2W都勉强,顶多可以说有1W。

网友:
    去看器件手册,注意区分额定耗散功率和瞬态极限功率。另外,从三极管的封装与耗散功率的关系也应该能清楚二极管的封装与耗散功率的关系,甚至所有器件在这方面都相同。如此,又是怎么得出5W耗散功率的?

网友:
    这么小的,能达到10W么。。。。。有点怀疑。。。。具体还得看datashee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