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封装能否按坐标导入Pin

楼主(2023-02-08):
    想做一个BGA封装的器件(APN00099 AtlasOne),但是它的Pin不规则(可能是为了防抄袭),但是有Excel文件的坐标 请问可以把坐标一键导入到allegro中制作出Pin的相对位置吗?

网友A:
    给你个思路:使用SCRIPT,把坐标贴过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思路:使用SCRIPT,把坐标贴过去就好了

额,可以具体点吗

网友B:
    APD/SIP 是可以用txt 、 CSV文件导入BGA PIN坐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D/SIP 是可以用txt 、 CSV文件导入BGA PIN坐标的。

    请问有具体的操作步骤参考一下吗

网友C:
    希望这个可以帮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具体的操作步骤参考一下吗

    附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这个可以帮到你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希望这个可以帮到你

    一般PDF不会直接给坐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