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目前比较新的三端稳压电源有哪些?

楼主(2023-02-08):
    在proteus中接触电源模块时想把7812和7805换掉,请问目前型号比较新的三端稳压电源都有什么呢?

网友:
    三端稳压集成电路lm7805可以吧!

网友:
    没有什么新的!有新的性价比也不高,78系列稳压集成电路久经考验,稳定,具有3重保护,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