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大电流电机启动瞬间干扰如何解决

楼主(2023-02-08):
    现在电机启动瞬间,大概是由于瞬间的启动电流很大,对别的设备仪表有干扰,电机软启动又不大现实,请教可否串一电感遏制启动电流,大概需要多大的电感才能见效,谢谢大家!
请教还有别的好法子没有?

网友:
    启动时采用星型接法,启动后改为角型运行。用接触器实现转换

网友:
    得看负载特性, 如果是要求恒转矩,建议用变频器
    当电动机的负载是恒转矩, 除非带有离合器,不然,启动时不可能不对电网产生电流冲击。

网友:
    星三角转换很常见的啊,星型启动-延时-三角运行,星型接法启动电流比三角接法小;不过比较适合轻载启动

网友:
    在我的理解里面,降低马达启动时的电流,除了降低启动时的电压或者增加启动时的阻值,难道还有什么好的别的办法吗?  不管是采用星型接法还是三角型接法运行,而且启动后再进行切换似乎不太合理,呵呵,俺对马达的见识少,俺还真从没见过有这样搞的,如果真能可靠的实现,那倒真是值得俺学习学习了。。

网友:
    是直流有刷电机的话,我有一套很好的解决方案,1767452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