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频系统的通话断续问题

楼主(2023-02-08):
    现在开发一款2.4G的数字无绳,采用的是闭环跳频系统。在通信距离比较近的情况下(信号功率上应该是没问题),如果站着不动,怎么语音通信不会出现断续。如果快速走动(或者跑起来),就会出现语音断续。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出现这种问题可能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多径效应影响,同时跳频协议也有问题,建议先调通不跳的,再跳试试看

网友:
    原则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